[电路/定理] Rc 幅频特性,求研究过的人指点一下。

楼主(2013-08-15):
在实际  RC  低通电路中f=1/(2*3.1415*r*c) 中  频率低于多少时衰减为零,还有高通频率为多少时衰减为零

网友A:
低通在频率无穷低时衰减趋于零,高通在频率无穷高时衰减趋于零。有限频率,衰减均不为零。

网友B:
衰减斜率与阶数有关,衰减为0不可能,只能说是衰减为电路能接受的范围,及不成其为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衰减斜率与阶数有关,衰减为0不可能,只能说是衰减为电路能接受的范围,及不成其为干扰 ...

那条折线是书本上的,曲线是我自己理解画的,对吗?   还有实际的相频特性和幅频同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条折线是书本上的,曲线是我自己理解画的,对吗?   还有实际的相频特性和幅频同理吗? ...

你画的曲线距离准确数值太远。较准确的曲线图中已经用虚线画出。
解析式就在书上,按两下计算器就可以得到8位有效数字的结果,为何不做数值计算画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画的曲线距离准确数值太远。较准确的曲线图中已经用虚线画出。
解析式就在书上,按两下计算器就可以得 ...

那我要做滤波的话,那么我的信号源的频率f与F=1/(2*3.14158R*C)多大的关系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要做滤波的话,那么我的信号源的频率f与F=1/(2*3.14158R*C)多大的关系好, ...

只能看看你要滤除的信号频率(不是信号源的频率)经滤波后要求衰减多少。
例如基频100Hz,要求滤除三次及以上谐波,100Hz处允许衰减1%,那么就可以计算出三次谐波频率衰减多少。若不能满足,选用更高阶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画的曲线距离准确数值太远。较准确的曲线图中已经用虚线画出。
解析式就在书上,按两下计算器就可以得 ...

看了半天书,才看懂这两句话,越看发现不懂的越多了。

网友C:
LP,当f=0时,衰减可为零
HP,当f=∞ ,衰减可为零
希望楼主能够藉此理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P,当f=0时,衰减可为零
HP,当f=∞ ,衰减可为零
希望楼主能够藉此理解

f = 0Hz就是直流了,衰减要到零,那得t = ∞

网友E:
有时想计算机画曲线,又不会用matlab,有没有简单点的软件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时想计算机画曲线,又不会用matlab,有没有简单点的软件啊

微软的 EXCEL 就能画很多函数曲线.
比如这个调频信号的不同频率分量的系数与调制度的关系曲线:

网友F:
楼主的曲线用对数横坐标画是这样的:

用线性横坐标画是这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曲线用对数横坐标画是这样的:

用线性横坐标画是这样的:

果然牛x,早听说excel博大精深,我要好好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