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原理图中 元器件的number、name都不显示?

楼主(2013-08-15):
请教大侠:
如下图所示,在原理图中有好多元器件既显示number(1,2),也显示了name(1,2)。现在想把原理图所有的numbername都不显示,请问,该如何操作(批量操作)?
谢谢!

网友A:
打开元件的属性对话框,把可见的对勾去了,就隐藏了!

网友A:
还有就是在管脚编辑器里把命名的对勾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在管脚编辑器里把命名的对勾去了!

请教大侠,你说的方法可以批量更改吗?

楼主:
找到方法了:
先生成库,然后在库中将number、name隐藏,再更新原理图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