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基于FPGA的数字示波器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FPGA做过数字示波器,可不可以把过程讲一下。按照网上说的需要触发电路,这个触发电路是用来做什么的?如何控制将采样数据存入RAM中?

[S190O%_LM@@(`N~7Q7{Y]5.jpg (36.3 KB )

网友A(2013-08-29):
我用单片机做过示波器,现在也在用FPGA做,触发电路就是AD采集触发,请问采集数据存入RAM会了么,怎么做?

网友B:
这里有怎么做示波器的
fzlzdz.taobao.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C_8ch_oscillograph

你这个不是labview界面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单片机做过示波器,现在也在用FPGA做,触发电路就是AD采集触发,请问采集数据存入RAM会了么,怎么做? ...

我的理解是AD需要一直采集的,触发电路指的是显示条件吧?普通示波器不是可以设置个触发电平的么,达到了触发电平才会显示波形。但AD是一直在采集的,触发电路去判断是否满足触发条件,满足了就把波形显示出来,不满足就丢弃数据。

网友E(2014-01-08):
示波器带宽是多少  可以加入fft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带宽是多少  可以加入fft

哥们,做过FFT?那做过ISOP补偿滤波器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