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将IO口定义成一个变量

楼主(2013-08-15):
(无正文)

网友A:
LZ不是将IO定义,而是定义一个变量。而把IO口的值付给这个变量。你现在的想法是定义一个位变量A;

网友B:
即便你赋值了,超过1的话就是一,低于一的话就是0,没有意义,因为他就是一个位,只能有0或1

网友B:
看错了,定义成BIT

网友C:
这就是位定义啊 ~

网友D:
sbit P0_0 = P0^0;

char c = P0_0; // OK

楼主:
case 1:A = P0^1; break;
case 2:A=P0^2 ; break;
。。。。。。。。。。。。。。。。

case 1: P0^1=0/1; break;
case 2:P0^2=0/1 ; break;

直接赋值 就可以解决了

谢谢各位回答

网友E:
我眼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