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入门问题

楼主(2013-08-15):
pi, GPIO, IO, gp, se
刚拿到火牛开发板,再看一个点亮LED的例子,里面有一句不理解,贴出来请大家指教一下,还请不吝赐教:lol。
一段代码如下:
/* Turn on LD2 and LD3 */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8);
            /* Turn off LD1 */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Insert delay */
            Delay(0xEFFFF);

            /* Turn on LD2 and LD3 */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9);
            /* Turn off LD1 */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8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Insert delay */
            Delay(0xEFFFF);

这一段,是给GPIO_Pin_8 输出高电平,我在 stm32f10x_gpio.c 中找到这个

void GPIO_SetBits(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GPIO_ALL_PERIPH(GPIOx));
assert_param(IS_GPIO_PIN(GPIO_Pin));

  GPIOx->BSRR = GPIO;
}

那么assert_param(IS_GPIO_PIN(GPIO_Pin)); 这个函数是怎样找到这个引脚的,它的地址是多少啊,IS_GPIO_PIN()函数原型在哪里啊?

网友A:
我的英语和数学都学得不好可偏偏喜欢电脑编程我想知道数学和英语不好对学编程有影响吗,我对反病毒,黑客都有兴趣你说能学好吗

网友B:
使光标闪烁在感兴趣的单词里面,右键菜单选择go to definition of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英语和数学都学得不好可偏偏喜欢电脑编程我想知道数学和英语不好对学编程有影响吗,我对反病毒,黑客都 ...

英语,哎,永远的伤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光标闪烁在感兴趣的单词里面,右键菜单选择go to definition of  '''

找不到啊,这个是开发板带的例程,LED 1,2,3,4接到芯片的PD8,9,10,11。我想知道GPIO_PIN_8是表示寄存器地址吗,这些应该有宏定义吧,找不到啊:(

网友B:
GPIO_PIN_x的定义见stm32f10x_gpio.h的127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IO_PIN_x的定义见stm32f10x_gpio.h的127行

恩,这个看到了,谢谢你,请问IS_GPIO_PIN()函数功能是什么啊,还有,请问下怎样用ULINK2 下载程序啊,mdk下面,谢谢

网友C: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先看看别人的意见   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这个看到了,谢谢你,请问IS_GPIO_PIN()函数功能是什么啊,还有,请问下怎样用ULINK2 下载程序啊,md ...

IS_GPIO_PIN()是个宏,就定义在GPIO_PIN_x的下面,具体功能自己分析吧。
其实是很基本的。如果基础不太牢靠的话,就要多花点时间巩固巩固。

ULink2我没用过,帮不上忙。

网友D:
点魔法棒,debug选择选择ULINK,具体网上资料很多,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