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 IMX6Q处理器启动问题

楼主(2013-08-15):
请教下, IMX6Q的启动方式不大理解。EIM可以配置一些启动方式,还有2个BOOT_MODE脚,这是干什么的呢?他们是什么关系呢,谢谢!

网友A:
用的起飞思卡尔的都是有钱人啊
BOOT_MODE脚肯定是选择从哪里启动的
EIM没听过,估计是飞思卡尔特有的

网友B:
飞思卡尔现在也已经在平民化了.
市场竞争激烈呀.
2个BOOT_MODE脚,肯定是设置 BOOT 的方式.
数据手册有详细的说明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思卡尔现在也已经在平民化了.
市场竞争激烈呀.
2个BOOT_MODE脚,肯定是设置 BOOT 的方式.

主要是这个处理器有fuse,不知道是怎么烧进去的,开发时候可以通过外部管脚配置启动方式,说是大规模量产可以烧fuse,然后就不用那么多的上拉下拉电阻做配置了。我就不知道fuse是怎么烧进去的,呵呵。

网友C:
U-BOOT是可以烧写 fuse的。
boot0 boot1,可以设置三种启动模式。
这些手册上都有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U-BOOT是可以烧写 fuse的。
boot0 boot1,可以设置三种启动模式。
这些手册上都有讲的。

高手啊 非常非常感谢 我想问问 大量生产的时候怎么弄呢 片子没焊之前 怎么烧fuse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