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解:稳压电源怪问题!

楼主(2013-08-15):
回溯:
       1个月前,做一个项目,用单片机AD测量外部输入电压,调试的时候用一个可调的稳压电源作为外部电压输入,程序测量部分已经调好,可以准确测量出稳压电源的电压值。
现在:
       同样的程序,同样的电路,测量稳压电源的电压不准了,降的厉害,5V电压竟然测为3V,而且还会有一点漂;找了一个手机充电的5V开关电源,测量的值时准的,而且不漂。
不解:
       得出稳压电源出现问题!但是用万用表量电源输出电压是5V,用示波器量纹波也正常。悲剧了.......... 求解!

网友A:
电压不稳。、

网友B:
给稳压电源接个负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稳压电源接个负载看看

不上电,采样电压正常;上电后采样电压变低,就导致测量电压变低了。但是用5V开关电源,0~10V传感器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是采样放大电路问题,那就都应该出现问题才对啊,就只有加稳压电源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稳压电源接个负载看看

单独接负载没问题

网友C:
你确定示波器纹波用了AC 档?

网友D:
基本可判为不细心

楼主(2013-09-23):
试验用的直流稳压电源漏电比较厉害。产品实际使用过程中,无法保证被测对象不产生漏电情况,所以只有改电路,将模拟输入端电源进行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