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请问这个单片机的品牌

楼主(2013-08-15):
SSOP20封装
5V供电
4,6脚晶振20MHZ
5脚 地
16脚 VDD

2,10 PWM, 频率10KHZ,占空比5%~90%
15 PWM脚,频率10~256HZ,占空比1%~90%
3脚可能是复位

是日本产品上的芯片
请教大家,可能是哪家的片子?
PWM在20M的晶振下做到这么宽的频率和占空比

网友A:
20M的单片机产生100K频率,这个不成问题吧?
因此就能实现 频率10KHZ,占空比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