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中断

楼主(2013-08-15):
本人使用PIC12F629 8bit单片机,涉及到定时器(无线接收)、IO口电平变化中断(过零检测),不知道该在ISR里面如何写,把功能函数写到ISR里面,还是写到主函数里面,写到主函数里面实时性影响很大,求解

网友A:
没有绝对的东西,只有对自己的应用进行详细分析才知道程序该怎么规划,从上到下分解你的应用,最后到单个功能模块。

网友B:
一般设计功能函数是写在主函数里,中断函数放置对应标记位,保证中断函数短小精悍。
不明白为何写在主函数反而会影响实时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设计功能函数是写在主函数里,中断函数放置对应标记位,保证中断函数短小精悍。
不明白为何写在主函数 ...

对于那些需要快速响应的强实时信号处理,则还是需要放在中断中处理。

否则中断现场返回以及状态标志检测等都需要消耗一定时间,此时自然就有了一些时间延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于那些需要快速响应的强实时信号处理,则还是需要放在中断中处理。

否则中断现场返回以及状态标志检测 ...

版主经验老道!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实为正解!

网友D:
感觉pic的中断处理就是慢,一般情况下还是最好少用中断。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觉pic的中断处理就是慢,一般情况下还是最好少用中断。

有这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