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低通和带通能用一个函数实现吗?

楼主(2013-08-15):
DSP里面的dsplib的fir函数是靠滤波系数就能实现低通和带通吗?
DSPLIB函数:FIR
ushort oflag = fir (DATA *x, DATA *h, DATA *r, DATA *dbuffer, ushort nx, ushort nh)
参数定义:
  x:指向输入的nx个实数
h:指向输入的nh个FIR滤波器系数
r: 指向输出的nx个实数结果,可以使用输入参数x(r = x)
dbuffer:指向延迟buffer,长度为nh+2
nx:输入、输出参数个数
nh:FIR滤波器参数个数
oflag:溢出标志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你接触过调相传输吗?

网友B:
做过FIR滤波器的进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