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公式

楼主(2013-08-15):
求vout

网友A:
不给,自己算

楼主:
那你看下 我算的对吗 vout=(1/rc)(v2-v1)*t+v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给,自己算

v2 是个方波信号  v1是个直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给,自己算

   虚短得  (v2-v1)/R=C*d(vout-v2)/dt
   dt*(v2-v1)/(R*C)=d(vout-v2)
   对2边积分 ∫(v2-v1)dt/RC=(vout-v2)
             vout=(1/RC)(v2-v1)*t+v2

网友B:
引用 楼主:
   虚短得  (v2-v1)/R=C*d(vout-v2)/dt
   dt*(v2-v1)/(R*C)=d(vout-v2)
   对2边积分 ∫(v2-v1)dt ...

对的!

网友C:
不明白了,回去仿真下。我计算的结果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看下 我算的对吗 vout=(1/rc)(v2-v1)*t+v2

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v2 是个方波信号  v1是个直流信号

请问
1.下方波的频率是多少,
2.用在哪里的电路,有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了,回去仿真下。我计算的结果是

你的结果跟3楼比较接近,但是c前面多了jw,这个怎么多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结果跟3楼比较接近,但是c前面多了jw,这个怎么多出来的?

与频率有关的,电容C上的阻抗值,不知道哪里错了。。。
如果V2是直流,或者正弦波(频率变化)会怎么样,回去仿真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
1.下方波的频率是多少,
2.用在哪里的电路,有什么作用?谢谢!

v2的频率大概100HZ左右,测量精度比普通的AD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

我用示波器测的值跟 计算的值有很误差, 当v2=0.44v  v1=0.237v t=22.4ms R1=30K C=0.1uf  推出vout=1.95v 但是测量的值是2.48v 很是不解

网友D:
一个积分电路。
如果V1>V2,VOUT慢慢下降。
如果V1<V2,VOUT慢慢上升。
如果V1是方波,输出就是三角波。

网友:
用叠加定理先算V1在算V2两个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