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推荐一款锁相环芯片

楼主(2013-08-15):
期望的锁相需求:外面有一个时钟的输出连接至本地印制板上提供一个外时钟信号,本地印制板上有一个晶振提供内时钟信号,两个时钟信号同频不同相,希望当有外时钟信号存在的情况下调整内时钟信号,使内时钟信号与外时钟信号相位始终一致,当失去外时钟信号后,内时钟信号继续保持同步后的相位。
本人菜鸟一个,希望21ic家懂行的高手能够推荐一款合适的锁相环芯片。谢谢!

楼主:
补充,外部时钟频率20MHz,本地时钟频率10MHz,本地10M同步到外面20M。

网友A:
你可以这么设计:
一个10MHz压控晶体VCO,比如VCXO模块。
一个PLL电路,加一个主控MCU,当外部有时钟输入,由外部时钟控制VCO。
平时MCU监控PLL,当锁定时,监控VCO的压控端电压。
当外部时钟消失,VCO由MCU的DAC控制。

楼主:
谢谢gx_huang的回复,我找了一款CS2100CP的PLL芯片,请看看是否可以。或者有什么更好的芯片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A:
似乎可以,需要MCU编程。
问题是外部时钟没有了,你需要找一个替换的时钟吧。
数据手册太长,没有仔细看。

网友B(2016-04-14):
不错 我也研究这个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