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重设置中断向量表后,中断向量竟然不起作用了

楼主(2013-08-15):
stm32F103 重设置中断向量表后,中断向量竟然不起作用了,什么原因啊?
目前只有复位MCU才能重配中断向量表, 中断才起作用, 但是做复位操作后 中间有2ms的IO状态不是我希望要的哪位朋友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啊?

网友A:
上拉或下拉你的IO,这段时间一般是高阻态的 ,我说的是外部电路上加拉电阻 或下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