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上移植ucos-ii出现OSStartHang 错误

楼主(2013-08-15):
最近在stm32f103上移植ucos-ii出现OSStartHang 错误,哪位朋友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硬件有错误

网友B:
mark一下,以后遇到这种问题来参考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C:
这个么,有两种原因

1. 如果你是连JTAG调试时偶尔出现的这种情况,不连JTAG板子自己跑时没问题,那么你可以忽略这个问题,因为CONTEX-M3的内核用JTAG调试时偶尔会这样,具体原因不详,可能是JTAG链不够健壮吧。

2. 如果每次程序跑起来都这样或经常这样,那么就是你程序的问题了。设断点仿真一下,看执行到哪一步死掉的,比如说开中断的时候,比如说初始化某个特殊外设的时候,比如说执行某个特定代码的时候,这个就只能你自己试了。另外,不好设断点的地方,可以用IO口接几个LED来进行程序执行状态的显示,就是到哪里亮哪个灯呗。

网友D:
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有可能是这样的问题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