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keil中头文件和c文件路径设置有什么具体要求么

楼主(2013-08-15):
想问一下keil中头文件和c文件路径设置有什么具体要求么
就是什么头文件直接在c中包含就可以了,而不用添加到group当中去,而有些就要单独再添加一次?
如下:

网友A:
这个具体不知道是啥原因,我这边的理解是:不管这个,如果IDE能找到就能自动添加,如果IDE找不到,那就手动添加了

网友B: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网友C:
所有头文件都可以不加入 group,只要编译能找得到就行,但自己的头文件为了便于修改还是加入group

网友D:
.c 和 对应的.h放到一起,只要路径设置对了,添加.c的时候,经过编译.h就会自动添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