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学习430,BSL下载是老是提示编程失败!

楼主(2013-08-15):
本人学习430,BSL下载是老是提示编程失败!
板子是没有问题的,在其他人的电脑上可用,肯定是我的电脑问题,可就是不知道出在哪里???

网友A:
驱动程序安装成功了吗?

网友B:
用的嘛系统的?

网友:
查看一下驱动,下载软件是否兼容

网友C:
软件的问题吧?看看什么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嘛系统的?

前些日子还可以用的,就是最近不能用了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好了

肿么个情况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好了

那就好

网友E:
BSL下载的一般都没有直接用JTAG方式下载编程的容易的

网友E:
虽说BSL编程方式的减少了占用的单片机的IO口的,但是其操作起来的不是很容易的

网友E:
就我的经验的,还一个就是BSL编程的软件版本的问题的也是需要注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些日子还可以用的,就是最近不能用了

可能驱动有问题吧?

网友F(2013-09-15):
一般那个复位脚的电容不能大,否则有可能下不进去!

网友G:
一般的用BSL方式下载不是很顺利的

网友G:
这个很正常的,一是要看这个芯片本身的支持BSL下载方式的不

网友G:
在一个就是注意相关的管教的设置,你并且对应的编程软件的也需要搭配合适的才可以的

网友G:
也就是说变成软禁的版本支持不支持BSL的下载方式的

网友H:
同意楼上的,这个跟软件的版本也是有关系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就我的经验的,还一个就是BSL编程的软件版本的问题的也是需要注意的

我也同意楼上的,注意软件版本的,还有就是硬件连接上的问题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虽说BSL编程方式的减少了占用的单片机的IO口的,但是其操作起来的不是很容易的 ...

同意啊,比其他方式的至少得少了两根数据线的,但是操作难度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