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用DMA写外挂NORFLASH出错

楼主(2013-08-15):
我用的是安福莱的开发板,CPU是STM32F103ZET6,NOR是S29GL128P10FAI01.
貌似在写NORFLASH之前,需要发送一些解锁命令,如以下这样的:
  NOR_WRITE(ADDR_SHIFT(0x0555), 0x00AA);
  NOR_WRITE(ADDR_SHIFT(0x02AA), 0x0055);
  NOR_WRITE(ADDR_SHIFT(0x0555), 0x00A0);
由于芯片文档是英文的,那几条指令也看不太明白。有没人写过NORFLASH,是否发送一个数据就要写这几条命令?那这样DMA不是就无法使用了?还是说把这些命令包含到DMA要发送的数据缓冲区里去?

网友A:
写完这些命令了,你就DMA搬运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完这些命令了,你就DMA搬运就可以了

我试过了,我先擦除,然后写这些命令,然后开DMA,发现只有第一个字节是对的,后面都是FF

网友A:
调整下dma时序,nor的反映速度没那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下dma时序,nor的反映速度没那快

不是时序的问题。后来我用金山词霸一句一句翻译芯片文档,发现那几句指令是单字节发送的。还有一类指令是可以连续发送64个字节的,在DMA发送之前加那几句指令就可以发送最多64个字节了。接收的还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