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这个buck电路中的L和C怎么取值呢?

楼主(2013-08-15):
输入12V,输出5V  电流1A左右!开关频率要多少?L和C的取值要怎么对应呢??

网友A:
输入12V,输出5V  电流1A左右!开关频率要多少?L和C的取值要怎么对应呢??

请问C在哪里??后面的C16跟频率有什么关系???这个电路,场效应管的频率跟前级的驱动信号有关。这个电路看起来怎么那么像图腾柱的啊?场效应管导通时,下面的三极管关断,场效应管关断时,三极管导通,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B:
根据你的驱动频率来确定lc,还是自己先翻翻书吧。当然网上公式满天飞,你可以谷哥度娘一下,但这么玩,木有意义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入12V,输出5V  电流1A左右!开关频率要多少?L和C的取值要怎么对应呢??

请问C在哪里??后面的C16跟 ...

这是pmos,三极管是控制mos滴

网友C:
电感的值无需太精确,但是参数很重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输入12V,输出5V  电流1A左右!开关频率要多少?L和C的取值要怎么对应呢??

请问C在哪里??后面的C16跟 ...

图腾柱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图腾柱在哪里

这不是图腾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的值无需太精确,但是参数很重要

可以再详细讲解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驱动频率来确定lc,还是自己先翻翻书吧。当然网上公式满天飞,你可以谷哥度娘一下,但这么玩,木有 ...

开关频率100K,除了公式要具体看推到过程是把!~!~:)

弄懂原理,自己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图腾柱的

那你是喝醉了,还是怎么了,怎么说是像图腾柱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你是喝醉了,还是怎么了,怎么说是像图腾柱呢。

喝醉了,刚睁开一只眼,另一只眼还闭着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再详细讲解下吗?

比如,磁芯材料、载流大小、Q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