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案】停车场找车困难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3-08-15):
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问题,在停车场找车很困难,想问问物联网方面的专家,目前有这种解决方案吗?针对停车场找车困难的解决方案。这篇博客里面详细的写了我当时遇到的困难的经历。http://club.cntronics.com/blog-208267-37896.html

网友A:
只要你记下车位号,肯定能找到。

楼主:
哎,那天车位号是记得,但是停车场太大,很多区,又不熟悉这个区域,着实找了好久。

网友B:
这个没什么好方法吧,室内G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什么好方法吧,室内GPS?

室内GPS?那应该有一个接收器吧,目前有这种在车里面装的接收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室内GPS?那应该有一个接收器吧,目前有这种在车里面装的接收器吗?

不知道有没有啊,只是个想法跟踪到车,通过手机查看,到了就报警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啊,只是个想法跟踪到车,通过手机查看,到了就报警提示

是啊,不知道这种方案现在有没有?这种技术应该需要用到无线传输等等技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不知道这种方案现在有没有?这种技术应该需要用到无线传输等等技术吧! ...

是的啊,无线的

网友C:
通过钥匙开关能否确认车的位置,

楼主:
如果是通过钥匙开关确认的话,有一定的距离限制吧!

网友D:
室内定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室内定位啊

我知道室内定位,但是目前好像还没有这种产品出来吧!

楼主(2013-10-10):
看来目前还是没有人能够提供更好的方案啊!

网友E:
wifi 的距离可以支持吗?

网友F:
楼主,找到解决方案没?

网友G:
这个只是我的想法。可以在停车位旁边设一个刷卡记录装置,然后在停车场进出口有一个查询装置,同时配有停车场地图,在查询装置上查一下不就知道车停的地方了吗,我相信这个技术难度应该不大吧,进停车场不都要领卡的吗。觉得这个创意可以制作产品时需要单片机就找我哦

网友H:
目前成本下不来,估计3年后有市场

网友I:
干什么搞那么麻烦?

用手机拍下车位号,还可以再把车子周围的标志物拍照下来;找不到车时,直接拿手机问保安。

网友J:
这个 不会那么麻烦吧,超高频RFID的标签可以嘛,通过上位机给LED灯发信息提示你怎么走可以吧!

网友K:
可以解决,有兴趣私聊,但是市场化客户不怎么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