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正负电源的推挽型射极跟随器晶体管导通条件

楼主(2013-08-15):
        首次发帖,希望各位大神能够给予指教。
        这是铃木先生课本上的使用”正负电源的推挽型射极跟随器电路“。
        1、根据铃木先生课本上标注的数据,npn晶体管的基级电压为0.6V,npn晶体管的射极电压为0V,那么npn晶体管不是已经导通了吗?同理pnp晶体管的VBE=-0.6V,同样我觉得也会导通。虽然两管导通的话会使得正负电源短接,但是我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不能短接。
        2、铃木先生课本在改进后的推挽型射极跟随器那有段话:”基级-发射间的二极管为ON与OFF的交界状态“,难道这里的晶体管同样也是出于这种交界状态?那么我就有疑惑了,既然电压已经满足条件了,为什么还是不能导通?难道晶体管的导通不仅需要电压满足要求,还需要别的什么条件?比如电流?
        3、当有信号输入时,不是任然会维持问题1当中的条件,即两管的VBE仍然为+0.6V和-0.6V,那么不是一直导通吗?因为我觉得交流信号在任意时刻可以当做直流信号处理吧?那么又如何才能实现晶体管的轮流导通呢?
        4、如果有幸的话,希望哪位大神可以和我详细讲解下这个电路静态时的状况,以及动态时的工作状态,好让我看看这个晶体管是如何实现轮流导通的;
       5、在此还有个不情之请,在这里看到好多大牛,不知道你们是如何学习电路、模电的,能否带小弟共享下学习经验?谢谢
       谢谢各位了,真心期待各位大神的回复!

网友A:
以前的功放电路里经常采用类似这样的电路.
两个三极管处于临界导通状态(弱放大). 所以不会出现短路情况.
当有输入信号时, 可以看成是打破平衡. 使一个三极管的输入电流加大而进入放大状态, 相应的另外一个则截止.

网友B:
我正吃饭呢,就看到你这个帖子了,第一个问题先回答,两个管子只导通一个,两个二极管只是两端压差是0.6V,而不是电势为0.6。当信号为不为0时候将打破这个平衡,使得一个其中一只导通,在信号为0时候,处于临界状态此时没有导通,所以不用担心短接,其实没有导通的。不知道对不对啊。坐等其他大侠来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功放电路里经常采用类似这样的电路.
两个三极管处于临界导通状态(弱放大). 所以不会出现短路情况.
当 ...

那就是说晶体管的导通确实还和电流有关?假如输入为正的话,应该怎样分析?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C:
两个管子  导通是交替的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正吃饭呢,就看到你这个帖子了,第一个问题先回答,两个管子只导通一个,两个二极管只是两端压差是0.6V, ...

谢谢您的回答,只是我不懂您在这里关于这个电压差为0.6和电势为0.6有何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管子  导通是交替的   楼主

谢谢,我知道是交替导通,就是不懂如何交替的,因为据我在开题时所说一样,是不是还和电流有关,或者和其他因素也有关系,如果您知道,希望分享下,谢谢

网友A:
假如输入为正的话,上管导通, 下管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输入为正的话,上管导通, 下管截止

谢谢您的回答。这个我看书上的结论确实为这样,可是我疑惑的是,当输入为正的话,晶体管的基级-发射极电压依然为0.6V和-0.6V,难道在此是因为电流变化引起的?还有我分析的是不管何时,流过两个电阻的电流都不会变化,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A:
流过两个电阻的电流都不会变化? 电压发生变化了, 电流当然变了, 这是 欧姆定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过两个电阻的电流都不会变化? 电压发生变化了, 电流当然变了, 这是 欧姆定律哦 ...

如果输入为正,NPN三极管基级电压也会上升,那么流过上面电阻的电流会减小啊,可是此时的NPN晶体管除了基级电流可能变化的话,其他是不会变化的,那么我在想这个时候按道理说应该是基级电压上升,会不会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基级电流上升,从而使得NPN晶体管从临界状态转成导通状态。不知道我这样的分析对不对。谢谢了

网友A:
如果输入为正,输入信号里会提供一些电流流入下面的电阻.
上面的电阻里的电流虽然减少了, 但还是会有一部分电流分流到晶体管里, 导致上管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输入为正,输入信号里会提供一些电流流入下面的电阻.
上面的电阻里的电流虽然减少了, 但还是会有一部 ...

谢谢你的回答,在这里我还是有些疑惑,根据基尔霍夫电流定律,针对NPN晶体管的基级节点来说,电阻的电流是供给晶体管和上面的二极管,既然总电流减少,如何才能保证流入NPN晶体管的基级电流增大(如果不增大的话NPN是不会导通的)?不好意思,是真心不懂如何分析这样的电路,谢谢您了,希望您能够详细和我讲解下,本人真心很菜

网友A:
既然总电流减少,如何才能保证流入NPN晶体管的基级电流增大(如果不增大的话NPN是不会导通的)?
那是因为输入信号也会提供电流哦

网友D:
算是甲乙类电路,静态电流越大失真越小,效率越低,两个管子处于导通状态,减少正负半周衔接时的失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只是我不懂您在这里关于这个电压差为0.6和电势为0.6有何区别 ...

你看看百度百科关于电势和电势差的部分,这个就好理解了

网友E:
还是版主  比较给力   有时间   将这一块   好好钻研钻研   先顶一个  很不错

网友F:
非常不错的放大运算资料介绍的,收下的了

楼主:
大家能回帖,对晚辈我就是一种感动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晶体管的导通确实还和电流有关?假如输入为正的话,应该怎样分析?谢谢你的解答 ...

晶体管本来就是电流控制型器件

网友H(2013-09-29):
铃木第55页有这么一句话"空载电流几乎为0",这说明两个管在没有信号输入时处于一个临界点状态,此时管子有极为微弱的射极电流,你可以认为两个管子刚刚脱离截止状态进入导通状态。当输入信号变化+v时,NPN管的基极电压变化+v;射极部分因为有个大输出耦合电容,导致射极电压不能瞬间变化,这时你会发现NPN管基—射极电压变大,NPN直接导通,电容充电。与此同时,在PNP管基极电压变化瞬间,射极电压不能瞬变,导致PNP的基—射极电压变小,直接导致PNP管进入截至状态。当输入负信号时,依次分析即可

网友H:
顺便提醒一下,如果两个二极管的管压降不等(实际也不太可能找到管压降完全一致的二极管),分析一下又会是咋样的情况

网友H:
哦,对了,PNP和NPN可以分别用2N3906和2N3904看看,两个管子参数大致一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正吃饭呢,就看到你这个帖子了,第一个问题先回答,两个管子只导通一个,两个二极管只是两端压差是0.6V, ...

高手就是不一样的啊,信手拈来的,佩服佩服啊

网友J:
大家讨论的激情四射啊   很不错的讨论啊   自己涨了很多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