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调光] PT4207调光,无法完全关断?

楼主(2013-08-15):
最近在用PT4207做LED灯调光实验时,发现调光可以,可是却无法完全关断。
输入Vin = 30v,负载为7个串联起来的0.5WLED,调光脚DIM(PWM输入脚)外接一个电位器下接到地。
当调节DIM脚电压为0.35-0.5V时,LED闪烁,调到0V时,LED仍然发出微光,表测LED+ ~ LED-之间
仍有17V的电压。想问一下做过的朋友,PT4207官方手册上不是说0.35V以下,就会关断么?我现在
测试为什么不是这样呢?

楼主:
没有人用过华润矽威的调光芯片么?

网友A:
请教高人啊,不懂

网友B:
没有用过,帮顶

网友C:
LED是直流驱动,通常将外接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后所参考的电压零值一般不是地。我们平时指的接地表示零伏,是对交流电说的。

网友D:
我发现BP2818的DIM引脚用PWM调光也是这个情况,无法完全关断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