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转双电源?

楼主(2013-08-15):
我分别用两种方法,虽然可以得到 正负2.75V,
但是接上运放opa2335,放大倍数结果不是偏大就是偏小

网友A:
浮地再用运放跟随一下。

楼主:
第一种方法
从3.3V分出2.75V, 再把其中一个用MAX660进行反转,
两端不接负载, 测得电压为正负2.75V
但是分别接到运放两极, 放大倍数减半, 而且变成了正负1.3V

第二种方法
仿真效果也是正确的,
但是接到运放上面, 也是放大倍数减半,

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浮地再用运放跟随一下。

你是说把地断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把地断开?

就是你不是取电阻分压的中点为地么,再用运放跟随。
看过几个单转双的电路图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不是取电阻分压的中点为地么,再用运放跟随。
看过几个单转双的电路图都是这样。 ...

放大10倍还是可以,
放大100倍就不行,
才-180mv

换成MAX660
正1.96V 负1.6V, 才放大72倍 2.5mv x -72 = -180mv

楼主:
一摸一样的连接, 实际与仿真不一样

我都焊了好几块OPA2335, 有-60mv 的, 有-90mv 的,
难道买的这些都是假货? 不会吧

网友B:
楼主在两个分压电阻两端分别并一个大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C:
R3,R4取值太大了。放大器设计中1M以上的电容最好少用。R3取1K,R4取100K。同相输入端对地加1K电阻。别的没看。。

楼主:
仔细查看,
是分压的缘故,

仿真上是理想器件,
实际操作中, 由于后端负载对分压比造成影响, 也就得不到计算好的分压比,
重新做了电源模块

运放测试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