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画的PCB,求大侠指点

楼主(2013-08-15):
大侠指点

网友A:
线径多宽啊?
感觉你的过孔小了点

网友B:
不错,先鼓励一下

网友C:
挺复杂的,,不容易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径多宽啊?
感觉你的过孔小了点

0.4mm

网友D:
说个不足的地方:大片铜箔连接一个元件的脚时,最好不要直接做焊盘,这样焊接时会散热太厉害而产生虚焊的,应该用哪种焊盘与铜箔隔开,然后用四根线连接的,忘记叫什么了

网友D:
总的来说不错的,很紧凑,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最好离远点,还有表面贴焊的元件不少,记得在板的四个角上加mark标记,以便机器放元件时用来对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个不足的地方:大片铜箔连接一个元件的脚时,最好不要直接做焊盘,这样焊接时会散热太厉害而产生虚焊的, ...

谢谢指点

网友E:
U4左右的线能调整下,拉直就更美观了

网友F:
单片机地下走线太多了,单片机下顶底最好是整片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