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画点问题

楼主(2013-08-15):
最近在学习12864液晶,写了个画点程序,有点问题。每次画一个点,但是屏幕上确显示很多点,这是什么原因?
/*******************************************
函数名称:LCD_DrawDot
功    能:在任意位置绘制点
参    数:点的位置坐标(uchar x,uchar y)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DrawDot(uchar x,uchar y)
{
  uchar x_byte,x_bit,y_ping,y_bit;
  uchar tempH,tempL;
  LCD_Write(0x30,0);
  Delayus(72);
  LCD_Write(0x06,0);
  Delayus(72);
  LCD_Write(0x0c,0);
  Delayus(72);
  LCD_Write(0x01,0);
  Delayus(72);
  LCD_Write(0x36,0);//打开扩展指令
  Delayus(72);
  LCD_Write(0x34,0);//关绘图显示
  Delayus(72);
  x_byte = x / 16;
  x_bit = x % 16;
  y_ping = y / 32;
  y_bit = y % 32;
  LCD_Write(0x80 + y_bit,0);
  LCD_Write(0x80 + x_byte + 8*y_ping,0);
  tempH = LCD_Read();
  tempH = LCD_Read();
  tempL = LCD_Read();
  Delayus(2);
  LCD_Write(0x80 + y_bit,0);
  LCD_Write(0x80 + x_byte + 8*y_ping,0);
  Delayus(1);
  if(x_bit < 8)
  {
    LCD_Write(tempH|(0x01<<(7-x_bit)),1);
    LCD_Write(tempL,1);
  }
  else
  {
    LCD_Write(tempH,1);
    LCD_Write(tempL|(0x01<<(15-x_bit)),1);
  }
  LCD_Write(0x36,0);
  Delayus(72);
  LCD_Write(0x30,0);
  Delayus(72);
}

网友A:
无图无真相,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 LCD 12864 画点相关资料 7篇 3.1M 〓
〓 LCD12864(ST7920控制器)相关资料 11册 9.7M 〓
〓◆ 跟我学液 ...

谢谢T叔,资料收下

网友C:
开始要清屏,不然会随 机有一些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始要清屏,不然会随 机有一些点

清过屏了,把所有的GDRAM都清零了,不过读地址的时候确还是有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