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大家给提供个5V转2V和3.3V转2V的芯片吧

楼主(2013-08-15):
大家给提供个5V转2V和3.3V转2V的芯片吧,有电路就更好了

网友A:
去提的官网搜一下,很多

网友A:
你是要DC/DC的?

网友B:
官网, 只要输入要求, 就会有推荐芯片
http://www.ti.com.cn/lsds/ti_zh/ ... t/power_portal.page
楼主去看一看

网友C:
使用低压差线性电源吧   楼主

网友C:
这个应该问题不大   相信自己   很快就可以搞定的   楼主   很不错 的

网友D:
楼主可以使用设计软件的。

网友D:
没必要自己折腾的。设计完了还可以申请样品。

网友E:
使用线性电源   这个  资料有很多的  楼主

网友E:
在百度上多找找看看   这一块   很多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官网, 只要输入要求, 就会有推荐芯片
http://www.ti.com.cn/lsds/ti_zh/analog/powermanagement/power_port ...

这个上边是很快捷的,不过3.3V转2V的不太好找的吧

网友G:
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顶一个  很不错

网友H:
MP1497/MP1495,MP2161

网友I:
这个芯片的设计可以通过淘宝直接查找的。

网友I:
输入你想要的关键字就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