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招了,求指点,TSC2046怎么没中断输出的。

楼主(2013-08-15):
求高手指点下,TSC2046没有中断输出。用查寻法触摸屏后X,Y值都可以读取,怀疑片子有问题换了还一样。有知道的吗,告诉一下,多谢

网友A:
TSC2046没有中断输出, 我记得应该和外部电路有关, 还有设置的吧, 建议仔细啃一啃手册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