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反激电路恒压为48V,怎么改为恒流0.5A,输出电压40-48V变化的电源求详解

楼主(2013-08-15):
恒压改恒流,而且输出电压可以变化,补充给电池充电用

网友A:
这个前段时间我经常搞,改电压的话就改TL431的电阻,改电流的话我还没改过,应该是改358或324的周边,或者是3842的3脚的取样电阻

网友B:
光耦并个电流反馈环即可,简单的可以用个三极管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耦并个电流反馈环即可,简单的可以用个三极管搞定

上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图

这个不用上图,以最简单的三极管为例,电压调好之后,电源输出端串一个大阻值的电阻,通过这个电阻接三极管基极,集电极接电源正极,发射极作为输出,这就变成恒流的了,用运放做恒流最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耦并个电流反馈环即可,简单的可以用个三极管搞定

不管用啊,三极管集电极接光耦的阴极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管用啊,三极管集电极接光耦的阴极

用的是电子负载,空载时输出电压为48V,随着加载,输出电压降低,,当输出电流大于0.27A时,电源关闭,输出为0。 问:为什么该电路不能恒流,只能限流

不能恒流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的是电子负载,空载时输出电压为48V,随着加载,输出电压降低,,当输出电流大于0.27A时,电源关闭,输 ...

如何实现恒流?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图

做这个试验,我应该是什么负载?电子负载还是电阻负载?不必非用电池吧,那样电池会很受伤的

网友C:
完整的电路图也么有?运放同相端的431是这样用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