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板子烧程序的时候出现问题

楼主(2013-08-15):
显示No Crotex-M Device found in JTAG chain
上次烧的的时候还是好的啊。。。
在这次烧写前,我给板子接了近6.5V的电压,有点冒烟了,但是我看着没有哪里坏掉了
然后显示的是这个
* JLink Info: Could not measure total IR len. TDO is constant high.
**JLink Warning: No matching core found. Selecting default core (ARM7).
* JLink Info: Could not measure total IR len. TDO is constant high.
* JLink Info: Could not measure total IR len. TDO is constant high.
* JLink Info: Resetting target using RESET pin
* JLink Info: Halting CPU core
**JLink Warning: Received 0 as core Id.
* JLink Info: Using DBGRQ to halt CPU
* JLink Info: Resetting TRST in order to halt CPU
* JLink Info: Resetting target using RESET pin
* JLink Info: Halting CPU core
**JLink Warning: Received 0 as core Id.
* JLink Info: Using DBGRQ to halt CPU
* JLink Info: Resetting TRST in order to halt CPU
***JLink Error: Could not find supported CPU core on JTAG chain
Bad JTAG communication: Write to IR: Expected 0x1, got 0x0 (TAP Command : 2) @ Off 0x5.
Unable to halt ARM core
**JLink Warning: Target system has been power-cycled
* JLink Info: TotalIRLen = ?, IRPrint = 0x..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JLink Warning: No matching core found. Selecting default core (ARM7).
* JLink Info: TotalIRLen = ?, IRPrint = 0x..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JLink Error: Could not find supported CPU core on JTAG chain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啊,我在网上搜的说什么boot拉高位什么的。。。

网友A:
你把Jlink从板子上完全断开,然后测试,如果提示的错误信息还是那样就说明Jlink到目标板之间的连接完全没起作用。这时候可能板子坏了,也可能Jlink里头的那片电平转换芯片有一侧坏了,也可能二者都坏了。这个情况下最快的方式是换Jlink或者换目标板测试,根据现象变化来判断哪里出了问题,然后逐一修复

网友B:
还是版主比较给力  很不错  学一学   很不错

网友C:
不能下载,通常是连接问题

如果连接没问题,换完仿真器不行再换芯片

网友D:
jlink没有连接,看看是那里面没有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