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集问题

楼主(2013-08-15):
请问各位,我用STM32 MSP430 写的内部ADC采集时,采集回来的AD值都在跳变,在几十之内跳变,用IT的IRF基准源做AD参考电压,该如何解决此问题?

网友A:
降低噪声是肯定的. 除了基准源. 还有电源噪声, 信号噪声, 各种开关噪声.
最好先找找主要噪声源

网友B:
AD值采集值不稳定,跳变较大,大很大原因是电源不稳定所致

网友C:
AD所采样的数据是不是跳动频率比较大,

网友C:
你是采样什么信号?

网友D:
可能是外部的干扰比较严重   这个比较关键   楼主   仔细钻研钻研

网友E:
1、信号源是定值时测量信号源是否稳定。2、放大、衰减、跟随后信号测量信号是否稳定。3、AD输入前端测量信号是否稳定。此3步确定是否模拟部分电路是否正常。如正常则是软件的问题了

网友F:
哎  我也干过这事

网友G:
软件滤波加了吗

网友H:
你采集的是电压信号么?那么电源工作稳定么?滤波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值采集值不稳定,跳变较大,大很大原因是电源不稳定所致

应该是,后来我又做了一块板,用TI申请的REF3033做参考源和供电还是跳变,不过跳变没有那么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采集的是电压信号么?那么电源工作稳定么?滤波如何?

我只用了104和10uF的电容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软件滤波加了吗

没加。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信号源是定值时测量信号源是否稳定。2、放大、衰减、跟随后信号测量信号是否稳定。3、AD输入前端测量信 ...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外部的干扰比较严重   这个比较关键   楼主   仔细钻研钻研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噪声是肯定的. 除了基准源. 还有电源噪声, 信号噪声, 各种开关噪声.
最好先找找主要噪声源 ...

噪声很难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采样什么信号?

直流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噪声很难消除。

噪声很难消除, 是的, 这个问题真的很难解决.
要有很多的设计经验, 要好的测试仪器, 也还要很多的理论知识.
不过不要怕它, 正视它, 好好研究一下, 或许你会学到很多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噪声很难消除, 是的, 这个问题真的很难解决.
要有很多的设计经验, 要好的测试仪器, 也还要很多的理论知识 ...

好的。谢谢版主的建议。我们这里的仪器不太好的,有点不太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