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平中断和CCP的捕捉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8-15):
问问高手,PIC电平中断和CCP的捕捉有什么区别?
好像两个功能差不多啊

网友A:
CCP捕捉可以捕捉到时间,测量信号频率更方便。

网友B:
电平变化中断只是在检测到电平时发生中断,其它都需要你自己用软件代码来实现。

CCP捕获中断则可以自动记录下规定电平变化过程中的时间长度,而这恰恰是电平变化中断不能记录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