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无法在keil 3中显示中文注释

楼主(2013-08-15):
在keil 3中 无法添加中文注释利用\\和\* 注释都无法显示中文,尽出现空格!麻烦知道的朋友们指点一下了,谢谢!

输入中文后就直接显示空格!比如说:输入的是\* 开中断*\,在keil 3中显示\*        *\。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没有成功**吧?有一个设置选项,看一看,设置字体着以及关键字的哪个地方等等

楼主:
按楼上的方法试了一下,还是不行啊,是不是没有成功**?如何做一下修补呢?

网友B:
**不是很成功   楼主   可以用更高的版本   楼主

网友C:
我这正常啊,不注释无线显示中文都是显示几个小"口",注释是可以显示中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