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中读传感器的数据出错

楼主(2013-08-15):
i2c中读传感器的数据,高位总是0x01,低位总是0xff,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首先确定I2C读写操作是OK的。
比如去读ID等信息,验证这里正确与否。

其次,高位和低位的数据0x01和0XFF对比手册是否合理数据?

网友B: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不错

楼主:
这个好像不对啊,好像是ACK位的问题,还有BTF位为什么一直都是1呢?

网友C(2014-04-02):
什么原因/

网友D:
IO口配置问题?51以前碰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