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3-08-15):
(1)放大电路的输入信号达到一定值时,为什么会出现失真现象?
(2)放大器不接偏置电阻时,输出图像如图,为什么只有前四分之一有放大效果,按理说应该是一个半周期的?

网友A:
失真分为饱和失真和截止失真,饱和失真是因为是因为BJT进入了饱和区,而使信号失真,截止失真是应为BJT进入了截止区,BJT不能导通

网友B:
失真你指的是输入信号超过一定值导致的么,可能是运放达到放大的极限了,输出的是电源电压

网友C:
1. 受到电源的限制(包括大小和极性),信号幅度不可能不受限制,此乃(非线性)失真之源
2. 连半波都不足,疑是电路产生“自生(负)偏压”,所谓“丙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