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点阵屏总是闪烁,字体显示不完整

楼主(2013-08-15):
自己做的LED点阵屏,16*128的,总是闪烁,字体显示不完整,但是如果换成16*96的就不闪啦!晶振用的是11。0592M的!单片机用的是STC12C5A60S2,行列驱动用的是74HC595,采用的是行扫描的方法!请各位朋友指点一二。

网友A:
要看一下,16*128的点阵多久刷新一次。出现闪烁是因为你的刷新频率太慢。16*96不闪,有可能是你的程序不是定时的刷新点阵,这样就使得你的程序执行时间变短了。也就是点阵少了,你的刷新频率就变快了

网友B:
刷新速度的问题,你最好自己测下你的74HC595的输出频率

网友C:
你提供的信息就只能判断出是单片机性能不够。换更快的晶体。

网友D:
有可能是刷新速率比较快   这个有可能

网友D:
降低刷新率  看看   能不能改变这个现象

网友E: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估计是你的控制方式  595  那个地方 没弄好,

网友F:
要么刷新频率 要么是595  要检查一下啊

网友G:
改一下刷新频率 自己试着调高或者调低 或者 换一个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