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stm32里烧程序,出现错误

楼主(2013-08-15):
往stm32里烧程序,出现错误:
Blank check after erase reports: Failed to erase sector 1(0x8000000 - 0x8007FF) @address 0x8000000
Failed to erase sectors
Failed to auto program target
一开始以为是中断向量表的位置有问题,但是改过后还是不行……

网友A:
你是用的JLINK吗?建议 查查*.s 文件或者换个板子再试试

网友B:
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个人的理解

网友B:
仔细查一查  电路的问题   看看能不能找到问题   楼主

网友C:
你MDK里的程序下载地址和大小如何设置的

网友D:
这个貌似jlink设置有问题 ,  我以前好像也遇到过呢

网友E(2014-02-22):
我刚解决此bug;
原因是option-->project setting-->cup-->Device:    没选择对
错误:ST STM32F103ZE(allow opt.b)
正确:ST STM32F103ZE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的热情帮助,JLINK设置有问题,解决。结贴了。

网友F(2017-06-17):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的热情帮助,JLINK设置有问题,解决。结贴了。

大神,你的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啊,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E(2019-11-15):
引用 网友F:
大神,你的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啊,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我刚解决此bug;
原因是option-->project setting-->cup-->Device:    没选择对
错误:ST STM32F103ZE(allow opt.b)
正确:ST STM32F103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