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89的RA4引脚如何配置成输入

楼主(2013-08-15):
PIC16F689有20个引脚,因为需要用到的IO口很多,所以RA4也用了。在初始化中:
void initial()
{
    INTCON=0x00;                  //关所有中断
    ANSEL=0x00;                   //数字IO口
    ANSELH=0x00;
    PIE1=0;
    PIE2=0;
    TRISC&=0x07;                           //RC3,4,5,6,7输出
    TRISB&=0x0f;                            //RB4,5,6,7输出
    TRISA&=0xc7;                           //RA3,45输出
    PORTC&=0x07;                         //RC3,4,5,6,7输出
    PORTB&=0x0f;                          //RB4,5,6,7输出
    PORTA&=0xd7;                         //RA3,5输出
    TRISC|=0x07;                           //RC0,1,2输入
    TRISA|=0x15;                           //RA0,RA2,RA4输入
}
但是上电后RA4一直输出一个方波,不能达到输入状态点评为零,请高手指导!如何才能将RA4配置成普通的IO口用于输入。

网友A:
设置TRISA寄存器,关闭其上的复合功能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