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无法识别stm32处理器

楼主(2013-08-15):
        1.stm32处理器是不是只要有数字和模拟电源,就可以被jlink识别(其他任何原件都没有焊接)
    2.我使用SW接口,在keil中的debug设置中,SW的IDCODE显示为:0XFE3F019F,但是后面的DeviceName显示No SW-DP Found,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JLINK找不到器件,这个多半应该是焊接问题所致

网友B:
焊接的问题   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楼主

网友B:
仔细查一查   看看有没有虚焊的问题

网友C:
stm32处理器是不是只要有数字和模拟电源,就可以被jlink识别
我用STM32F103是这样的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