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32中SPI通信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3-08-15):
1. SPI能够以字节为单位进行数据传输吗?(我在程序中设置了SpiaRegs.SPICCR.bit.SPICHAR = 0x07),发现从机接收不到数据。
2. SPI从机能否给主机发送数据?

网友A:
1:可以从一位到16(一个字)进行发送,在控制寄存器设置就行了。
2:也是可以的,从机发送的引脚对应主机的接受引脚。注意设置SPI的主从模式正确

网友B:
SPI也要看是全双工还是半双工的   我使用过一款单片机是半双工的   就是你发送完一个字节后  他又会自己启动一个字节的CLK去读取
如果是全双工的话  发送的CLK也就是读取的CLK

网友:
用回环测试一下的。

网友C:
使用dsp内部的spi回环测试,自己发自己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使用dsp内部的spi回环测试,自己发自己收

嗯 这个较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这个较好用

这个还行吧,用单机测试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