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运放与8050)同时烧毁是什么原因

楼主: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运放与8050)同时烧毁是什么原因

已经烧坏好几块设备了

已经烧坏好几块设备了

网友A(2013-08-15):
这个电路看起来好麻烦,看不明白。以下仅25K纯菜鸟的一点分析,不当之处请指正:

当lm224⒁脚输出高电压时,8050基极类似于与vcc直连,大电流经过基极-发射极-C75流向地,若频率够高,则C75相当于对地电路。或者经过A05对地,若负载内阻较低,则很容易烧毁,顺带着,运放也烧了(电流从运放流出)。

解决办法:在8050基极串100~10k电阻限流。个人觉得反相后改用8550更好点,8050这种接法不是很好。

楼主:
谢谢以上回复,我个人也觉得基极串一个电阻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