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分享】+430做的智能家居系统

楼主(2013-08-15):
此次要设计的是智能家居控制的模拟,它是采用MSP430F149单片机为控制核心,控制一个5V的步进电机,电机的正转以及反转来控制窗帘的拉开或是合上,温度传感器来检测实时的温度,液晶显示时间和室内的温度。该系统由电机模块、光控模块、液晶显示模块、温度、湿度采集模块、按键输入模块等组成外围电路。
实现功能:
     1、通过光敏电阻来感测外界光线,通过步进电机转动来实现窗帘的拉开与合上,当光强强时(表示此时为白天)窗帘拉开(即电机正转),当光强弱时(表示此时是夜晚)窗帘合上(即电机反转);
     2、能通过温度传感器DS18B20来感测室内的温度;设定一温度范围,当实时的温度低于设定温度的最低限度时,空调开始制热(用LED灯来表示),当实时的温度高于设定温度的最高限度时,空调开始制冷(用LED灯来表示)。
     3、具有闹钟时间手动输入设置、12864液晶显示时间、温度、湿度。
     4、按键手动输入闹钟时间、温度范围。

按键功能图:

上传完整程序压缩包:
调试过程遇到的问题有:

1、DHT11读取的湿度数据读不出来,后来发现使用插槽直接插进去,DHT11与插槽接触不良,造成数据无法读取,后来直接焊在板子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2、按键的选择,最开始考虑的是使用独立按键来实现所有的数据调节功能,但经过仔细考虑后发现由于参数过多,容易导致修改参数操作复杂。最终采用了矩阵键盘的方式来修改各项参数。
3、调试键盘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由于主程序执行耗费的时间比较长,导致键盘反应不灵敏,最后通过将键盘扫描程序放入定时器中断读取,键盘响应问题得到解决。
4、步进电机驱动,这一点没有很好地解决,用的是延时函数来驱动步进电机转一周,这种方法的优点就是步进电机能够稳定地转动一周,不会被其他子程序所干扰,但是会造成程序一直在该段程序处执行,其他子程序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液晶显示数据不能刷新。(PS:所以还是待解决状态,各位坛友有好的方法可以提出来探讨探讨:lol。)
5、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电机正转和反转只能执行一次,因为上面那一点的原因,不能让程序一直执行在步进电机驱动那,否则程序就死了。(PS: 所以还是待解决状态,各位坛友有好的方法可以提出来探讨探讨:lol。)

希望各位坛友积极顶帖,有分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

:lol:lol:handshake

网友B:
不错   你怎么不加个无线上去   直接做成物联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你怎么不加个无线上去   直接做成物联网

:lol我是菜鸟,求版主指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楼主大牛

:lol:lol谢谢帮顶

网友D:
擦……吊丝龙龙也这么NB@@!

楼主:
引用 网友D:
擦……吊丝龙龙也这么NB@@!

:Lkk我本来就是屌丝,淡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L

网友:
图文并茂的。

网友F:
楼主应该弄个原理图的。

网友G:
支持啊。楼主原理图哪里去啦

网友H:
加个无线。。制定个通信协议。做一个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应该弄个原理图的。

:(原理图当时搞得太匆忙,没有画,伤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个无线。。制定个通信协议。做一个主机。

皮兄,求指点

网友I:
可以直接用430的内部温度计 不知道你的 片子是否有内部温度计

网友I:
430g2231的温度演示程序 官方下载的 单片机的用ccs4 或iar编译下载 GUI代码是用processing+java编写 用Processing编译即可 processing编译环境下载http://processing.org/
使用方法:打开processing
添加gui中的.pde文件
运行即可看到界面
按ctrl+e然后点export再点确定就生成了.exe文件
到源码文件夹下可找到。

430g2231的温度演示程序 官方下载的 单片机的用ccs4 或iar编译下载 GUI代码是用processing+java编写 用Proc ...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直接用430的内部温度计 不知道你的 片子是否有内部温度计

MSP430F149,有内部温度计,具体我没有使用过。:Q:Q

网友J:
DS18B20精度能达到那么多位么?:L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可以直接用430的内部温度计 不知道你的 片子是否有内部温度计

内部的偏差有些大。。。自己做实验可以用内部的。。但是做产品用内部的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DS18B20精度能达到那么多位么?

:lolDS18B20最小精度能达到这么多位啊!不信你可以看官方文档

网友K:
楼主这个idea还是非常不错的,看完了,初步还是蛮不错的,再接再厉了啊

网友K:
采用MSP430F149单片机为控制核心,控制一个5V的步进电机,电机的正转以及反转来控制窗帘的拉开或是合上,温度传感器来检测实时的温度,液晶显示时间和室内的温度。该系统由电机模块、光控模块、液晶显示模块、温度、湿度采集模块、按键输入模块等组成外围电路。

网友J:
引用 楼主:
DS18B20最小精度能达到这么多位啊!不信你可以看官方文档

官方文档:±0.5°C accuracy from -10°C to +85°C
你这温度最多显示小数点后一位就够了,显示那么多位也没意义

网友L:
不错,能做出单板就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官方文档:±0.5°C accuracy from -10°C to +85°C
你这温度最多显示小数点后一位就够了,显示那么多位 ...

:Q好吧,谢谢指正,主要是XX老师要求显示那么多位。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原理图当时搞得太匆忙,没有画,伤感了。

还是得谢谢你分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得谢谢你分享的。

:lol不客气,相互交流才能获得进步

网友M:
再弄个红外无线遥控,再加个GSM模块,手机短信控制,在回家前就把空调打开了,回到家多么的凉快,再弄个手动控制窗帘的闭合,方便白天也好关窗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再弄个红外无线遥控,再加个GSM模块,手机短信控制,在回家前就把空调打开了,回到家多么的凉快,再弄个手 ...

恩。这就是一个很完整的智能家居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J:
DS18B20精度能达到那么多位么?

话说18B20可选十二位精度,精确到0.0625度

网友M:
引用 楼主:
恩。这就是一个很完整的智能家居了

继续扩展,更完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话说18B20可选十二位精度,精确到0.0625度

恩,使用的是12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错不错

:lol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M:
话说18B20可选十二位精度,精确到0.0625度

好吧。。。12位只是分辨率,不是精度。。。你搞混了

网友O:
来看看的。只能家居这个产品都做的很多了。

网友O:
楼主的创新之处在于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的创新之处在于哪里的。

额,本人比较愚昧,所以做出来的东西可能不入您的法眼。一次融合这么多个模块确实是我第一次干这种事情,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讲应该算是一个提升,所以我将做过的东西发出来与大家探讨是希望找到更多的问题解决方法。

网友O:
引用 楼主:
额,本人比较愚昧,所以做出来的东西可能不入您的法眼。一次融合这么多个模块确实是我第一次干这种事情,所 ...

受益匪浅的,谢谢楼主分享的。

网友P(2013-10-16):
学以致用!

网友Q:
智能家居这一块的市场潜力也是蛮大的,主要也是低功耗产品设计为主导的

网友R:
呵呵 挺有意思的 收藏了

网友S:
有图有真相 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