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用msp430产生一个1M的方波

楼主(2013-08-15):
请问怎么用msp430产生一个1M的方波?是不是只要把时钟源选为高频晶振就可以了?

网友A:
不知道不同型號有沒有差別
F5438本來的MCLK SMCLK就是1MHz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不同型號有沒有差別
F5438本來的MCLK SMCLK就是1MHz了

请问你是怎么产生1M的方波的,求解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怎么产生1M的方波的,求解啊

產生到哪裡去? 要產到PIN腳還是?

要是要產生到PIN腳去的話 你的晶片模組有把clock腳拉出來的話 那直接就可用

你要要用模擬的話可先把CLOCK升到2MHz 在用timer對某腳CCR=1 做拉高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產生到哪裡去? 要產到PIN腳還是?

要是要產生到PIN腳去的話 你的晶片模組有把clock腳拉出來的話 那直接 ...

初学者。。。你有相应的程序吗?

网友:
定时器,不过这个频率太高了点的。

网友:
建议使用DDS的芯片,精度,频率都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