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时器

楼主(2013-08-15):
stm32f103Rb的片子定时器tim2.tim3,tim4有什么区别,能不能互换

网友A:
STM32的TIM2,3,4,5均为通用定时器。可以互用的 。

楼主:
是不是随便哪个外接io口都能用这几个定时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随便哪个外接io口都能用这几个定时器?

那个叫计数器,不叫定时器了,每个Timer的输入不同,请仔细看UserMenu

网友C:
楼上NE5532兄弟说的对,他们都是通用定时器,你用来定时的话,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计数的话就每个都有对应的IO,你就不能乱来了。详见中文手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随便哪个外接io口都能用这几个定时器?

就算不通用,定时器和IO口也扯不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