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TX-2B、RX-2B做无线收发模块,新手求助,急急急!!!

楼主(2013-08-15):
新手学做无线收发模块,手头上只有TX-2B、RX-2B芯片,查看数据手册典型电路,发现有个地方看不明白,还请各位大神多多指教,不胜感激!!!

典型电路:

不明白地方:

不知道 R.F.CIRCUIT到底是什么,请赐教!!!
谢谢!!!

网友A:
资料信息不全,无法判断,不建议使用这类非正规厂家的产品。

网友B(2014-08-21):
是无线发射电路的意思,即从TX-2B IC第8脚输出的数据,通过无线发射电路发射出去到RX-2B那边接收(RX-2B要有RF接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