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个脉搏检测电路,求解求解

楼主(2013-08-15):
这个电路能正常工作吗?我算出来的高通滤波是2.34HZ,运放上面的低通滤波是0.023HZ  。怎么也会通过1.3HZ的脉搏信号啊。求解求解,用仿真看能将1.3hz的正弦信号放大5000倍。可是理论计算根本通不过啊。

网友A:
难道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没看懂?

高通和低通没有交集,算出来的值应该是帯阻,可这个电路应该用帯通才能实现啊。

网友B:
LZ算错了吧。
1U/68K和0.1UF/680K的时间常数是一样的,高通和低通的截止频率一样的。

网友C:
搭起来试验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算错了吧。
1U/68K和0.1UF/680K的时间常数是一样的,高通和低通的截止频率一样的。 ...

恩,是的。上下截止频率Fh=FL=2.34HZ。我要滤出1.3HZ的脉搏信号,这个电路是不是还要改进啊。

网友B:
当然要改进了。

网友D(2014-06-09):
至少有一半信号输不出来

网友D:
需要一个参考电平

网友E(2015-08-19):
引用 网友D:
需要一个参考电平

相当于还要搭建一个电平抬升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