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error clnk Debug\悬挂.lkf:1 Program too large for LIMITED version

楼主(2013-08-15):
如题,程序感觉不大,就是因为用到math.h里面的函数,double类型的数据较多,怎么破?

楼主:
9点半之前 在线等

楼主:
没人??  自己顶

网友A:
没有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懂。。。

就是程序编译的时候出现了这个错误: #error clnk Debug\悬挂.lkf:1 Program too large for LIMITED version     求破。

楼主:
表示是编译器的问题   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B(2015-01-12):
我也出现类似的问题,只要加上一句:TIM2_ClearFlag(TIM2_FLAG_UPDATE);//清除中断标志就会出现如下的错误提示,无法编译
Running Linker
clnk -m Debug\aaaa.map -l"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多定时器\驱动"  -o Debug\aaaa.sm8 Debug\aaaa.lkf
#error clnk Debug\aaaa.lkf:1 Program too large for LIMITED version The command: "clnk -m Debug\aaaa.map -l"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多定时器\驱动"  -o Debug\aaaa.sm8 Debug\aaaa.lkf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aaaa.elf - 2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C:
编译器问题。。都不给你调试了,因为你用的编译器是有功能限制的,超过一定程序大小的话就不给你调试了。你用的是轻量版之类的。。

网友D(2015-03-13):
引用 网友C:
编译器问题。。都不给你调试了,因为你用的编译器是有功能限制的,超过一定程序大小的话就不给你调试了。你 ...

我用的是eval版本的,请问你有更大版本的吗?是否可以发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