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请教:用AD08怎么画(PCB)天线?

楼主(2013-08-15):
(无正文)

网友A:
画几个圆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几个圆不就行了吗

谢谢楼上大侠的指点。
有样例没,给小弟共享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大侠的指点。
有样例没,给小弟共享下。

是用射频卡的天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射频卡的天线吗?

是的,蓝牙耳机的天线

网友B:
想用蛇形线还是螺旋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用蛇形线还是螺旋线呢?

请问,蛇形线和螺旋线有何区别?

楼主(2013-12-24):
样机已做好,蛇形天线,在没有调试PI型网络的情况下,距离为9米

网友C(2016-03-31):
用蛇形天线,需要用网络仪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