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12 ADC采样校正算法

楼主(2013-08-15):
ad采样在校正算法中有些问题不太清楚:
        CalGain=(Output8-Output0)/(Input8-Input0);
               //ADC校正算用于计算的增益,CalGain=(InputH-InputL)/(OutputH-OutputL)

        Cal0ffset=(Input8*Output0-Input0*Output8)/(Input8-Input0);
         //ADC校正算法用于计算的偏移,Cal0ffset=(InputH*OutputL-InputL*OutputH)/(OutputH-OutputL)

        Input1=Output1*CalGain-Cal0ffset;//通过采样数据来计算实际的输入
        Input9=Output9*CalGain-Cal0ffset;//通过采样数据来计算实际的输入
我想问你下为什么,实际的输入值即 Input1 计算公式是上述那样的,还有增益CalGain和偏移量Caloffset的计算公式,有点弄混了,麻烦各位了,再次拜谢!

网友A:
这种我也没有看清楚   看你用的什么算法  先看看算法再看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我也没有看清楚   看你用的什么算法  先看看算法再看程序

上网看了一下,很多都是这样的算法,,自己只是搞不明白为什么ADC校正算法用于计算的增益是这样计算的,理解起来有点小困难,

网友B:
这个还真没有见过的,这么新颖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没有见过的,这么新颖么?

哦,2812的ad采样校正算法,已经理解了,他是把两者调换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