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 返回状态字和读字节是否一样了

楼主(2013-08-15):
//写入一个字节,同时返回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SPI_RW(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js;
        for(js=8;js>0;js--)
        {
                MOSI = (byte & 0x80);
                byte = (byte << 1);
                SCK = 1;
                byte |= MISO;
                SCK = 0;
        }
        return byte;
}

                                                                                              提问者写:MISO输出的是不是 写的旧寄存器的状态???????
//从reg读出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NRF_READ_REG(unsigned char reg)
{
        unsigned char dat;
        CSN = 0;
        SPI_RW(R_REGISTER | reg);
        dat = SPI_RW(0);                              提问者写:这里SPI_RW(0) 这个0是不是可以任意数?????
        CSN = 1;
        return dat;
}

读一个字节 我感觉可以直接用 date=SPI_RW(R_REGISTER | reg);>???????
为什么每个子函数的读写都要返回状态字。?????

才接触,不懂得太多,感谢大家回答

网友A:
第一个函数MISO输出的是对方的寄存器的值。

要读一个寄存器,首先要发送要读取的寄存器的地址,对方收到之后才会返回该寄存器的值,不会在写寄存器地址的时候就返回。所以写一次,再读一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函数MISO输出的是对方的寄存器的值。

要读一个寄存器,首先要发送要读取的寄存器的地址,对方收到之 ...

date=SPI_RW(R_REGISTER | reg);
直接用这条语句也是 写读取相应寄存器的命令,再返回寄存器状态,感觉一样啊?

楼主:
2.4G无线遥控模块,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