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测温的一个问题

楼主:
       在书中看到,在RC测温中,为什么加上了R2放电电阻呢???不加电阻不是放电更快吗???
求大神分析~~~~

网友A(2013-08-16):
什么逻辑?????不加电阻放电更快????????????

网友B:
LZ描述不清楚。
他的意思也许是放电电阻短路,放电更快。
但是这么做,不符合设计要求,GPIO容易损坏。

网友C:
要考虑单片机的灌电流能力的大小的 。

网友D:
这是用RC充放电方法测量电阻的,R2是放电电阻,放电时限流,否则容易烧坏IO。

网友E:
还有种理解是:放电电阻和IO口都不需要,行不行?

网友B:
可以,但是误差变大,单次测量时间变长。
放电的GPIO,测量时作为输入,检测高低电平,由于是同一个GPIO,高低门限每次基本一致。
如果只有2个GPIO,一个充电,另外一个作为输入,则一致性差。

网友F:
这颗电阻是根据你GPIO最大能承受的电流算的,不加很可能你的IO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是误差变大,单次测量时间变长。
放电的GPIO,测量时作为输入,检测高低电平,由于是同一个GPIO, ...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1355&epclose=1
这个帖子的问题又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