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关于PWM波行设置死区时间的问题

楼主(2013-08-15):
DSP全比较单元输出PWM波行,存在观察不到死区时间的问题?

网友A:
这个完全是用示波器能看到的  不知道你用的示波器是多少M的
死区时间是可以设置更大的啊   你设置大一点就会更加明显
仔细查查你的配置寄存器

网友A:
如果是2812的话   看看寄存器详解
http://www.doc88.com/p-901960349388.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完全是用示波器能看到的  不知道你用的示波器是多少M的
死区时间是可以设置更大的啊   你设置大一点 ...

哦,那我再看看程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完全是用示波器能看到的  不知道你用的示波器是多少M的
死区时间是可以设置更大的啊   你设置大一点 ...

死区时间=(m*p)个cpu时钟周期,m为由死区定时控制寄存器的位设定范围是0~15,p为死区定时器的预定标因子最大是32,cpu时钟周期是25ns,这样的话死区时间最大应该是12us级的,是这样的吗?我设定的就是这样的,但是示波器看不出死区时间,为什么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死区时间=(m*p)个cpu时钟周期,m为由死区定时控制寄存器的位设定范围是0~15,p为死区定时器的预定标因 ...

你用的什么示波器呢